楼主(2017-09-14):
师傅们我在works2里面编写程序是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输入指令的时候大多情况下自己敲出的指令好像编程软件不认输不进去,但是由软件自己弹出的多选项的指令就行,一直不明白是咋回事,不知大家遇到过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师傅们我在works2里面编写程序是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输入指令的时候大多情况下自己敲出的指令好像编程软件不认输不进去,但是由软件自己弹出的多选项的指令就行,一直不明白是咋回事,不知大家遇到过没有

除了指令敲击有误外我实在想不出其他的理由了。

网友B:
指令不对或是格式错误,可以举个你输不进去的例子看下。

网友C:
你敲得指令剪个图看看

网友D:
是不是你开着输入法?

网友E:
该是输入法错误或大小写问题

网友F:
操作错误,仔细想想,多多操作。

网友G:
格式不正确;

网友H:
或照软件生成的指令键入试试,格式和字符、空格等相同。

网友I:
指令格式不对。

网友J:
我都是直接输入的,你试试输个“LD”看看怎样?

网友K:
应当是格式问题。

网友L:
有的机型是不支持有的指令的!

楼主:
好了,弄清楚啦,是输入法里面设置的问题,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