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5):
今天遇到PLC程序里的输入点X不能在触摸屏里用X来关联,而只能用m来关联程序里的m,这是为什么,谢谢

网友A:
这种问题去问触摸屏和plc的设计人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遇到PLC程序里的输入点X不能在触摸屏里用X来关联,而只能用m来关联程序里的m,这是为什么,谢谢

因为X对于触摸屏来说是只读变量,而M是读写变量。

网友C:
你在触摸屏里不能更改X的值

网友D:
初学的不太明白中间点的用法。慢慢理解下。

网友E:
关联没问题,如果不能,把屏砸了吧---烂屏

网友F:
呵呵;X的ON/OFF状态是由外部的接线信号来决定的,你可以在屏上来指示对应的状态,但不可能更改;明白不?

网友G:
X作为输入点,由端子外接信号控制。

网友H:
外部输入点的状态不能由触摸屏来决定。

网友I:
不会吧?X可以做成指示灯用来显示用的

网友J:
X既可以用作显示开关状态, 也可以在触摸屏上强制ON/OFF,

网友F:
呵呵;这是三菱模块化的PLC,与FX的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J:
X既可以用作显示开关状态, 也可以在触摸屏上强制ON/OFF,
设置归设置,有用没用再说。

网友L:
触屏可以读写的是PLC内部寄存器的,这样就该会明白了吧

网友M:
X变量是反映输入状态的,如果允许你修改其值的话那就麻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明白啦,就是只能显示出它的状态,但是不能操作它,

网友N:
X输入继电器是有真实的电路回路的,屏是不可能控制X电路的。而M继电器是一种逻辑运算生成假想的“继电器”,通过HMI屏修改逻辑关系来对M继电器进行“读”,“写”的操作。

网友O:
你可以使用实际PLC主机上没有的x点,人机可以置位复位的

网友P(2018-07-09):
输入点表达的是真实物理输入,它不可被软件控制,否则真实物理点信号就失真了,m点属于内部中继,可以允许被写入,使用时也要做好逻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