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5):
书上特别加厚加粗说一下。igbt不能带高压测量,需要测量的时候一是把高压去了二是加入低电压,或者串两个灯泡。。那个ge端的驱动电压有十来v,万用表应该不会触发它的吧?。。。另外我测750w的伺服包。都是直接带高压测光耦的输出。。一直没事。

网友A:
检测IGBT门极电压或波形时,一定要用安全的方法,也就是在直流母线串2个灯泡或单独为IGBT供低电压,保证IGBT的安全。因为杂波足可以使IGBT误导通!IGBT是场效应管组成!如果是早期的GTR膜块(三级管组成的符合管)侧不用考虑。

网友B:
就是说这样做会增加损坏IGBT的机率,应该尽量避免

网友C:
我做信号测试,不能看怎么可能

网友D:
逆变部分一定要把高压切掉,加24V直流电压,这样安全,在测试GE之间的电压波形就可以了。那你直接带高压测试,一不小心就会把对管导通,就直接短路爆炸。所以要把逆变直流535V换成直流24V安全,效果一样的。

网友E:
2楼说得好,增加损坏的几率,伤不起。如果能有相关措施保障ⅠGBT不会损坏,则可以进行检测。

楼主:
是不是用500型的指针表要比数字表好点。。。

网友F:
集电极和发射极不接电压,GE端随便测,绝对没事,

楼主:
买了两本书正在看。大概翻了一遍,才发现原来真胆大。以前修过几台富士和伦茨丹弗斯的。。运气不错,换完模块后大概量下驱动脚的原件的阻值,没事了就上电,都正常开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好老师,打扰下。我现在有台LENZE的9324的变频器,电机抖动,当时在设备上大概测了下,输出电压平衡。这个模块是在线路板上焊着,P+是双面铜箔连接,不好断开。在不断开高压和变频器不运行的情况下,可以进行那些检测。是否可以直接测量下光耦的5.8脚的18V电压,和停止状态下GE间的负压是否一致。。

网友G:
上面都说了,测驱动要断开高压,串灯泡或加入低电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老师,打扰下。我现在有台LENZE的9324的变频器,电机抖动,当时在设备上大概测了下,输出电压平衡。这个模块是在线路板上焊着,P+是双面铜箔连接,不好断开。在不断开高压和变频器不运行的情况下,可以进行那些检测。是否可以直接测量下光耦的5.8脚的18V电压,和停止状态下GE间的负压是否一致。。
哈哈,断铜箔较笨的法子,我现在已经不用这个办法了。
1、单独给开关电源供电,进行驱动电路的检测;
2、将储能电容摘除,上限流DC500V,则可进行驱动电路和逆变电路的检测。

网友H:
驱动电路没有故障的情况下,直接用万用表测量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I(2019-01-05):
回复 网友E:
请教咸工,"限流DC500V"是怎么实现的?谢谢!

网友J:
回复 网友E:
咸老我想问一下单独供电就不需要断开高压磊吗,那模块的PN单独供电不是照样接通吗。不太明白你说的单独供电是怎么供

网友E:
回复 网友G:
单独给开关电源供电,而主电路无供电,检测六路脉冲是安全的。

网友K(2019-06-07):
回复 网友I:
应该是把储能电容摘除,在DC500V电压源与后级模块之间串联限流保护吧,比如串个灯泡??来限流保护模块不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