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掉接线

楼主(2017-09-15):
双电容葫芦掉,这5根线怎么连接是正转?怎么连是反转?电容为什么3根线,黑线什么作用?葫芦掉制动器是怎么打开的?拆开了里面也没有接线处

网友A:
错别字一个!!
电动机铭牌不上传一下?
双速电机吗?
控制盒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别字一个!!
电动机铭牌不上传一下?
双速电机吗?
控制盒呢?
1.6KW电机 双电容 没有手柄 要接个手柄 不明白这5根线怎么连才是正反转

网友B:
你可以买成品手柄,有专用的。要5根线,不是三根线怎么连。还有就是这电机转子是锥形的,通电刹车自动解除,断电自动刹车。

网友C:
你的控制盒呢?扔了?坏了?按照接线示意图,没有控制盒,无法完成接线。

网友D:
看图是专门配备的控制盒

网友A:
接入倒顺开关也能用!去某宝买个控制盒好了。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这样子的?

网友E:
这个有点麻烦的!

网友F:
没有看明白,一般情况,是有个断火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控制盒呢?扔了?坏了?按照接线示意图,没有控制盒,无法完成接线。
没有控制盒

楼主:
可以改成单电容的吗

网友G:
黑线端子那里的那个是不是表示的离心开关,双电容电机的绕组出来的应该是四根线啊,然后加上电容的公共端就是五根线,这样子用两具接触器或者转换开关就可以形成正反转,你这个出来两根线确实没有搞明白是怎么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改成单电容的吗
启动电容和运行电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控制盒呢?扔了?坏了?按照接线示意图,没有控制盒,无法完成接线。
没有控制盒
有原装的控制盒的,尽量找回来研究。

网友H:
2个电容容量一样大吗,其中一个红线的容量大,白线的容量小,大概工作原理上升时2个电容红白线并联接入电路,下降时红线接入电路,白线不接入。7号端子排接的开关应该是上升限位,上升时,(棕黑)连一起,蓝红白连一起。下降时棕蓝红连一起。这都是我猜测的,主要是7号端子排接的开关是个离心开关还是普通限位开关,如果不是,我猜测的就不对。

网友I:
不知道第七个接线端子旁边那个是不是离心开关。

网友A:
回复 网友I:
楼主应该多拍几张电机图!

网友J:
带断火器的也是5棵线。你们那里就一个电葫芦吗??可以参考其他的电葫芦!

楼主:
引用 网友H:
2个电容容量一样大吗,其中一个红线的容量大,白线的容量小,大概工作原理上升时2个电容红白线并联接入电路,下降时红线接入电路,白线不接入。7号端子排接的开关应该是上升限位,上升时,(棕黑)连一起,蓝红白连一起。下降时棕蓝红连一起。这都是我猜测的,主要是7号端子排接的开关是个离心开关还是普通限位开关,如果不是,我猜测的就不对。
7号端子限位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H:
2个电容容量一样大吗,其中一个红线的容量大,白线的容量小,大概工作原理上升时2个电容红白线并联接入电路,下降时红线接入电路,白线不接入。7号端子排接的开关应该是上升限位,上升时,(棕黑)连一起,蓝红白连一起。下降时棕蓝红连一起。这都是我猜测的,主要是7号端子排接的开关是个离心开关还是普通限位开关,如果不是,我猜测的就不对。
上升时按你说的是对的,试验了,下降时按你说的兰棕接一起,蓝棕火和零接一起短路了

网友G:
想了下,觉得你这个电机不是那种有运行电容的双容电机,就是普通的二相电机,上升和下降用了不同的电容而已,这人电路不知道对不对,给你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2个电容容量一样大吗,其中一个红线的容量大,白线的容量小,大概工作原理上升时2个电容红白线并联接入电路,下降时红线接入电路,白线不接入。7号端子排接的开关应该是上升限位,上升时,(棕黑)连一起,蓝红白连一起。下降时棕蓝红连一起。这都是我猜测的,主要是7号端子排接的开关是个离心开关还是普通限位开关,如果不是,我猜测的就不对。
按照你方法解决了,谢谢大神啊

网友K:
实在不行就一个一个试吧
这个顺藤摸瓜就理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2个电容容量一样大吗,其中一个红线的容量大,白线的容量小,大概工作原理上升时2个电容红白线并联接入电路,下降时红线接入电路,白线不接入。7号端子排接的开关应该是上升限位,上升时,(棕黑)连一起,蓝红白连一起。下降时棕蓝红连一起。这都是我猜测的,主要是7号端子排接的开关是个离心开关还是普通限位开关,如果不是,我猜测的就不对。
按照你方法解决了,谢谢大神啊
楼主整个原理图出来啊!!

网友I: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楼主

网友H:
回复 楼主:
下降时棕蓝红连一起,这个蓝是控制盒的蓝,不是进线的蓝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2个电容容量一样大吗,其中一个红线的容量大,白线的容量小,大概工作原理上升时2个电容红白线并联接入电路,下降时红线接入电路,白线不接入。7号端子排接的开关应该是上升限位,上升时,(棕黑)连一起,蓝红白连一起。下降时棕蓝红连一起。这都是我猜测的,主要是7号端子排接的开关是个离心开关还是普通限位开关,如果不是,我猜测的就不对。
按照你方法解决了,谢谢大神啊
大神能不能给画个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