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恩士PLC如何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7-09-15):
基恩士PLC如何控制伺服电机?

网友A:
就是这样子使用定位表格,每个定位表格都有相对应的特殊寄存器,也可以把数据传送到特殊寄存器中,这样子方便修改数据,定位指令的触发使用上升沿,每个轴都有相应的完成标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师傅,可以请教你关于基恩士的技术问题么?能加QQ了解么?

网友B:
这和FP-XH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