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信YX3000 7.5KW上电报E-07(过电压)找不到这个的检测电路。

楼主(2017-09-15):
第一次接手这台源信YX3000-4T0075G,7.5KW上电报E-07(过电压)按经验是一个1UF/100V或10UP/100V电容的问题,但这电路没有这个电容,不知这个的电压检测电路是那个位置,只在电路中有个100nf/250v蓝色电容测电压为68V,68V走线经一个100K电阻串个5KW可调电阻输出电压为2.5V,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测电压的?有那位老师能指教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不一定是电解电容,也有用无极电容,对,就是这个

网友B:
楼上所说正确,直流母线检测正是此处。可试调2.5V的高低,调压显示值,令与实际值对应即可。
但过压报警,不一定与此电压有关。也可能是后级比较器误报。
也可能是存储器数据异常,导致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万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咸老师指点,我试一下

网友C:
应该是仿照易能的机器,可以参考易能来维修

楼主:
已修复,谢谢各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修复,谢谢各位
就这样啊???没点过程内容吗?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能回来说一下就不错了,还能指望什么,你没看到许多贴子都是有头无尾的。

网友F(2019-01-11):
修复了,发上来大家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