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5):
今接修一台天正TVFE9系列37KW变频器。
使用FF150R12KT3G模块,用6个M57962AL作为驱动。
原始故障是:U支路IGBT炸毁;全桥击穿。更换新件后开机即报OCC3(恒速运行中模块保护)。
遂有更换另外两路IGBT模块(FF150R12KT3G)后,可开机运行,但又出现不定时报OCC3。
运行时间不定,一两小时或十几小时。运行频率不定22hz或50hz都出现保护。只要手动复位即可恢复运行,但说不定多长时间又报故障停机。

楼主:
望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A:
   电流检测部分出故障的可能性大,请把实测电流值与面板显示值勤作对比,看看一致不。若一致,请在驱动部分找问题;若不一致,那就说明的确是电流检测部分有故障。

楼主(2017-12-06):
799676754谢谢了,机器已交付用户了,用户设备今年10月至明年5月停用,若在出毛病我再去检测吧

网友B:
霍尔或电流检测电路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C:
换的模块质量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