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5):
几平方是国家标准规定的的一个标称值,几平方是用户根据电线电缆的负荷来选择电线电缆。

电线的平方实际上标的是电线的横截面积,即电线圆形横截面的面积,单位为平方毫米。

一般来说,经验载电量是当电网电压是220V时候,每平方电线的经验载电量是一千瓦左右。

铜线每个平方可以载电1-1.5千瓦,铝线每个平方可载电0.6-1千瓦。因此功率为1千瓦的电器只需用一平方的铜线就足够了。

具体到电流,短距送电时一般铜线每平方可载3A到5A的电流。散热条件好取5A/平方毫米,不好取3A/平方毫米。

电线平方计算方法

知道电线的平方,计算电线的半径用求圆形面积的公式计算:
电线平方数(平方毫米)=圆周率(3.14)×电线半径(毫米)的平方

知道电线的平方,计算线直径也是这样,
如:2.5方电线的线直径是:2.5÷3.14=0.8,再开方得出0.9毫米,因此2.5方线的线直径是:2×0.9毫米=1.8毫米。

知道电线的直径,计算电线的平方也用求圆形面积的公式来计算:
电线的平方=圆周率(3.14)×线直径的平方/4

电缆大小也用平方标称,多股线就是每根导线截面积之和。
电缆截面积的计算公式:
0.7854×电线半径(毫米)的平方×股数
如48股(每股电线半径0.2毫米)1.5平方的线:0.7854×(0.2×0.2)×48=1.5平方

牛人总结版

电线的平方可以用电线的直径测量计算,因为电线直径较好测量,公式是

S=3.14d/4,d是直径

载电量有估算口诀:
十下五;百上二;
二五三五四三界;
七零九五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
铜线升级算;
裸线加一半
【说明】:

“十下五”,指的是10平方以下的可以流过五倍电流值
“百上二”,指的是100平方以上的线可以流过两倍的电流值
“二五三五四三界”
指的是25平方以下10平方以上的线可以流过四倍的电流,35平方以上50平方以下的线可以流过三倍的电流。
“七零九五两倍半”
指的是70平方、95平方的线可以流过2.5倍的电流。
如果导线穿管乘以系数0.8(穿管导线总截面积不超过管截面积的百分之四十)
高温场所使用乘以系数0.9(85摄氏度以内)

裸线(如架空裸线)截面积乘以相应倍率后再乘以2(如16mm2导线:16*4*2)

以上是按铝线截面积计算
“铜线升级算”
指的是比如我选用了4平方的铝线,流过的电流应该是20A,换成铜线就可以用2.5平方的线来代替,依次类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分享,很好的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您的关注和评论

网友B:
太牛了,不愧是工控老兵,满满的都是泔水货

网友C:
十下五,百上二,二五三五三四界。

这...,细想想,我就是这么用的。可我不知道口诀。有点不谋而合了?哇哈哈

网友D:
常用的几种线基本上是靠眼睛看,大概对比下

网友E:
很好的总结,谢谢了。

楼主(2017-10-23):
回复 网友F:

网友G:
呵呵 ,也见这么记的:十下五,百上二,十六二五四 ,三五五零三,七零九五两倍半,穿管温度八九折,铜线升级算,裸线加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