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NEXT指令内信号计数

楼主(2017-09-15):
我在信号计数时遇到一个问题,向大家请教一下。
要求是要对外部的若干个信号进行计数,比如X0有信号时,就计一次数。
本来打算使用FOR-NEXT指令来做,结果发现一旦使用了循环指令后,就没有办法控制计数了。
在外部信号有效期间,一直在计数。等外部信号结束后,停止计数。
想请教一下各位,在循环里面应该怎么写计数程序。

网友A:
因为FOR循环是一个周期内执行完毕,因此这种计数程序毫无意义。
由于程序循环扫描,因此只需要一个计数器配合跳转指令,不需要FOR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可以提示一下吗?比如对外部的100个信号计数,结果需要放在100个寄存器里面。
一时之间想象不出来怎么用跳转指令来配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可以提示一下吗?比如对外部的100个信号计数,结果需要放在100个寄存器里面。
一时之间想象不出来怎么用跳转指令来配合。
例如对5个信号计数: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最上面还有一行程序,是否是把Z0的数值送到D0中?或者是把Z0清零?
我按照这个程序试了一下,好像实现不了计数的功能。
我稍微修改了一下。
感觉上,除了循环时间不一样之外,其它的和使用FOR-NEXT指令都差不多。
都是每次扫描的时候都会计一次数,在信号有效期间,不管是否使用了INCP指令,都会一直计数。

网友B:
计数为什么不用计数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这段程序是在功能块里面用的。功能块里面要怎么用计数器还没有搞清楚,所以就想着先用+1的方式来写。
定义了计数器的数组后,挨个计数的情况和现在使用+1方式是一样的,都会不停的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这段程序是在功能块里面用的。功能块里面要怎么用计数器还没有搞清楚,所以就想着先用+1的方式来写。
定义了计数器的数组后,挨个计数的情况和现在使用+1方式是一样的,都会不停的加。
怎么有数组?这个是什么PL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这段程序是在功能块里面用的。功能块里面要怎么用计数器还没有搞清楚,所以就想着先用+1的方式来写。
定义了计数器的数组后,挨个计数的情况和现在使用+1方式是一样的,都会不停的加。
怎么有数组?这个是什么PLC?
IEC6113编程方式,俗称结构化编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这段程序是在功能块里面用的。功能块里面要怎么用计数器还没有搞清楚,所以就想着先用+1的方式来写。
定义了计数器的数组后,挨个计数的情况和现在使用+1方式是一样的,都会不停的加。
怎么有数组?这个是什么PLC?
IEC6113编程方式,俗称结构化编程。
这种编程方式是不是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方便的地方,但是也有一些限制。一些在寄存器里面用的指令在数据里面就不能用了。
我也是第一次用这种方式编程,所以碰到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