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外行问题啊

楼主(2017-09-16):
我昨天把台式机电源给拆了下来想作为开关电源用,结果我就纳了闷啦,我见过的电源一般就是+5V,+12V.+24V,0V,com等,可是台式机上面还有-5V,-12V等,我理解的就是正的有电压的高低之分就像5V,12等,那0V就是没电压对吧,0V已经就没电压啦,干嘛再弄个-5V,-12V这该怎样理解哪,大家不要笑话我啊,是真的不懂,可一直想要知道,就跟没吃过榴莲非得打开看看一样呵呵

网友A:
这说明台机的开关电源供电种类很多,而台机里面的芯片有正负电压供电的要求呗。这个无可厚非。0V作为正电压和负电压的参考点(基准)。仅此。

网友B:
0V是相对电压,就相当于海拔0米,并不是没有高度,还有海拔-100米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昨天把台式机电源给拆了下来想作为开关电源用,结果我就纳了闷啦,我见过的电源一般就是+5V,+12V.+24V,0V,com等,可是台式机上面还有-5V,-12V等,我理解的就是正的有电压的高低之分就像5V,12等,那0V就是没电压对吧,0V已经就没电压啦,干嘛再弄个-5V,-12V这该怎样理解哪,大家不要笑话我啊,是真的不懂,可一直想要知道,就跟没吃过榴莲非得打开看看一样呵呵
0V不就是负极么?直流电不就是只有+极和-极之分么?不要想太多了。
至于-5V,-12V,你会用万用表么?你用万用表测量它们的正负极,你会惊奇的发现,红色表笔接触正极,万用表的液晶屏幕依然还会显示-5V或者-12V,如果你倒着换表笔,你还会继续惊奇的发现,负极(0V),竟然用万用表测量出来显示的是正极。不要奇怪,这是CPU等等精密的高科技芯片(你根本无法了解其详细的工作原理)对于电源供电的奇葩需求。

网友D:
DC0V表示直流参考电压;至于+5V或者-5V都是相对0V相说的

网友E:
0V 就是电压组的基准点,也就是公共端。机器会需要正5V或正12V.所以必须有0V.正5V或正12V,以及负5V或负12V ,都是通过开关电源的特殊元件实现的。
比台如单的电源:三端稳压块7812是正12V输出。7912是负12V输出。

网友F:
回复 网友C:
高手就是高手!
解答问题都这么有意思!

网友G:
均是相对电压,不要太纠结,2楼的说的很对,就给海拔高度一个道理!

网友H:
台式电脑的供电电压较多,这是由于主板中的部件非常多,如CPU,内存,南、北桥芯片,显卡插槽供电等。这与电脑发展中芯片的使用历史有关,如-12V是供PCI插槽、AGP插槽或串口芯片用的,-5V是供ISA插槽插用的,现在的电脑大都没有这样的使用要求了,但电源设计仍保留了该类电压。
   电脑电源的0V (GND)指的是电压参考点,就如你用万用表测量图中串联电阻R1上的电压(设R1=R2),图中的B点就是电压参考点,对万用表的黑表笔而言是0V,因为这是表的电压参考零点,但B点对C实际有6V。对直流电压而言,当电压高于参考点时称为正电压,低于参考点时称为负电压。

网友I:
0V就像海平面,那么海下面深度就是负的了;

网友J:
负电压是相对于0V而来的

网友K:
相对电压。

网友L:
可能是需要正负电源或提供有正负电源供使用。

网友M:
参考点不一样而已

网友N:
台机的电源不但有正负,各个电压的负载能力也不同,电源的使用不但要看电压,还要看负载能力,你还没注意到台机的电源还有一条启动线

网友O:
0V是参考点电压是相对于正、负而言。

网友P:
引用 网友J:
负电压是相对于0V而来的
就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