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电路检修步骤

楼主(2017-09-16):
驱动电路检修步骤:
1、拆除明显坏件;
2、测量端子电阻(一般并联10K或5k左右电阻),由此判断脉冲端子间并联元件有无损坏;
3、测量栅极电阻(一般为30-100欧)有无异常。若有阻值变大或断路现象,说明驱动芯片已经承受异常电压冲击,可一并换掉;
4、修复供电电源。上电检查+15V和-8V电源(不可以简易测量芯片供电端约23V正常,即判断电源正常),可由EU端子为基准,检测芯片供电脚,测量判断。若电压异常,常见8V或15V稳压二极管击穿或断路。将电源修复正常;
5、将已拆除坏件全部换新,上电送开通、关断信号,测量驱动电路好坏,此一环节往往可落实驱动芯片的好坏。至修复完毕。

旷野之雪
2017,9,16

网友A:
干脆利落的步骤归纳。真理来源于实践,且高于实践。

网友B:
感谢老师,正在看你的书第二便,不过不知第一单在哪

网友B:
书解说的很到位,贴子更是精华,解释一目了然,给人方向,和思路赞一个

网友C:
大道至简,大师浓缩的精华

网友D(2021-08-18):
老师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