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6):
ED3300变频器面板显示异常,断开一根线就好了

ED3300易驱变频器,面板显示异常,非88888即-----(忘了)。判断是面板MCU未工作,否则具有(通讯异常,MCU未工作)之报警能力。从故障表现看,面板MCU也因故歇菜了。
当面板也采用MCU处理显示和按键信号时,可称为四线端面板,即通讯电缆最少要用到四根:+5V、GND电源线两根;串行通讯脉冲线或RS485总线两根。面板与之板的通讯有信号的来、回两条线就够了。但该机型信号线有3根,多出的一根是干嘛的呢?
检查,面板采用PIC器件(忘了型号了),其1脚复位端有常规的R、C复位电路,另外还接出一根线到了MCU主板。显示异常,原来是MCU主板送来的强制复位电平所导致。此时测另两根的串行脉冲信号,均无。
断开PIC复位端接线后,测两路串行脉冲信号都有了,面板显示与操作恢复正常。试运行正常。
未发现其它问题,机器已经修复。但该机的原始故障,是主板MCU发送了使面板停止工作的指令,使控制面板PIC处于强制复位状态。去掉此信号后,整机却又能正常运行,不知何意?是主板MCU的引脚偶然坏掉,发送了错误的信号,还是另有原因(得问程序员)?

旷野之雪
2017-9-16

网友A:
听咸工讲课

网友B:
谢谢咸老师,我学会修变频器就是看咸老师的书学会的。

网友C:
估计没有复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