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是漏电还是感应电(20170918)

楼主(2017-09-16):
(无正文)

楼主:
漏保没打上去,都是125V的电压,但是又不电人

楼主:
感应电是累积升高的么?

楼主:
漏保是1p+n的。漏保没打上去,下级的三脚插的地线和进线的接地线有145V的电压,下级有两组同级的三脚插地线。拆掉一组的零火线,接地端子和进线接地线的145V电压变成80V(下级的两组三脚线是3*0.75的零火地线)

网友A:
第一图,地线端子台与地线145v?
正常,你再量别的也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应电是累积升高的么?
感应电没有累积升高一说,要么有,要么没有,要么很高,要么很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漏保是1p+n的。漏保没打上去,下级的三脚插的地线和进线的接地线有145V的电压,下级有两组同级的三脚插地线。拆掉一组的零火线,接地端子和进线接地线的145V电压变成80V(下级的两组三脚线是3*0.75的零火地线)
三脚插是给什么部件供电的呢?地线本来要求就是要接驳良好,接驳稳固,一旦虚接,或者悬空,隐患极大。所以,你首先要做的,就是接驳良好以后,再去进行测量。

网友C:
相零接反了

网友D:
若插座还没有通电,则应当是感应电。

网友E:
你的是数字表,这类电表的内阻比较大,容易发生虚假测量结果,特别是数字验电笔更是这样。
这些测量数值通常是感应过来的,不一定是真实测量结果。所以,我如果不是要求精确测量结果,我一般是不用数字表的。
设备金属外壳保护接地与系统保护接地之间有电压显示,通常是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导线(和接触)电阻,加上分布电容的存在,就会产生这种现象,也不排除有一定的泄漏电流产生的这种电压。
要证实这种电压是真实存在还是虚假存在,通常在两者之间接上一个相应负载就可以断定其真假。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漏保是1p+n的。漏保没打上去,下级的三脚插的地线和进线的接地线有145V的电压,下级有两组同级的三脚插地线。拆掉一组的零火线,接地端子和进线接地线的145V电压变成80V(下级的两组三脚线是3*0.75的零火地线)
三脚插是给什么部件供电的呢?地线本来要求就是要接驳良好,接驳稳固,一旦虚接,或者悬空,隐患极大。所以,你首先要做的,就是接驳良好以后,再去进行测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的是数字表,这类电表的内阻比较大,容易发生虚假测量结果,特别是数字验电笔更是这样。

这些测量数值通常是感应过来的,不一定是真实测量结果。所以,我如果不是要求精确测量结果,我一般是不用数字表的。

设备金属外壳保护接地与系统保护接地之间有电压显示,通常是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导线(和接触)电阻,加上分布电容的存在,就会产生这种现象,也不排除有一定的泄漏电流产生的这种电压。

要证实这种电压是真实存在还是虚假存在,通常在两者之间接上一个相应负载就可以断定其真假。
但就是这个感应电压会将设备的最后一级驱动IGBT破坏。

网友G:
回复 网友A:
如何处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如何处理?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25440
这是当时遇到后的解决办法,为什么会烧IGBT,私下结论图设备便宜,原来用的唐山产品,控制没他复杂,更没出过问题,就是不美观---全模拟显示。

网友H:
开关电源合部断开,你再测量看看~~~~~~

网友I:
大部分开关电源的输入部分的2个安规电容中点是接地的!如果你的地排没有确实接地的话 有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J:
感应电不电人,漏电是会电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感应电不电人,漏电是会电人的。

感应电不是不电人,是不一定能够电死人。

感应电压高的,照样能电人,只不过是瞬间打一下就没有了。如果被电的人有基础病(心脏病等)的,有可能被这一瞬间的感应电电死(实际是被吓死)。

因为触电致人伤亡的是电流,不是电压。但触电电流大小又与电压高低及人体电阻大小有关。

变频电机运行过程中触摸外壳感到麻手的,就是感应电的一种,而这种麻手的感应电是随着电机运行长期存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是有的,重点是漏保没打上去,跟漏保1p+N有关系么。过零线的,下级零火线都是悬空。没加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脚插是设备的进线端。下级的两组是电源线(3*0.75的棕蓝黑线)。地线接驳都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用电源极性检测仪检测的,没问题。期初我也是怀疑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早之前在一客户那里。也是这样测量进线端的地线和接地端子的电压,60V慢慢降到5V。他们那边的高级技师说是感应电造成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是说了很正常,将那端子接地线你再量一下看

网友A:
回复 网友E:
装有起搏器的难说是吓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早之前在一客户那里。也是这样测量进线端的地线和接地端子的电压,60V慢慢降到5V。他们那边的高级技师说是感应电造成的
这是因为这二个地线有电位差,通过你用的表逐步拉平,你下次用类似示波器或更高内阻的表看看

网友K:
是不是感应电压,介个小电阻就知道了,如果是感应电压,节点组以后,两端电压会衰减迅速,如果是漏电,电压不变。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