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6):
 故障现象:电机启动,正转信号灯亮,运行灯不亮。
           做动作报GFF,反转在当前设置的参数每分钟500多转。
           手动旋转连轴器正反转都可以旋转。

 拆下来送维修公司,检查下来说传感器坏了,
维修费用1600.修好后到现场安装,开机显示0,
按启动键,再按动作,伺服驱动器无反应,
按运行键,数码管开始闪烁,然后几秒钟就
炸起来,拆开驱动器后就是这种样子,维修公司
一开始说电源线接错导致的,然后又说可能进线电压太高导致的。
请问这种一般来讲究竟什么情况?

网友A:
想知道这事情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B:
描述的不太详细,重点是先知道什么故障了。

正转信号灯亮,运行灯不亮。 做动作报GFF。
根据这里描述,应该差GFF代表什么。
伺服报警就查伺服,系统报警就该查梯图。

网友C:
修后是维修的人到现场给你搞还是你们自己装上试的?

网友D:
电机有没有问题?

楼主:
自己试的,线没接错。
因为原来一直安装汇川,弘讯驱动器。
所以具备接线知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维修人员来检查过了,说电机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这事情怎么解决的呢?
维修公司开始说到现场一看就知道是接错线的问题,
还是他们维修的问题,然后看过了又说电压太高导致炸机的。

网友E:
GFF表示电机接地或者模块击穿接地或者线路绝缘破损接地,三者都是表示接地这个故障,从楼主看应该是模块接地原因最大,这个本就是模块异常最终导致如此,实在只能说维修人员素质低下

网友F:
如果进线电压高,坏的应该是压敏电阻,而且伺服检测到电压过高会先报故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认同你的观点,伺服在送修时就是这个故障,说明维修根本没有找到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说得有道理,再说一条线很多企业了,怎么就这一台炸了呢?其他机器没事,常州凌科耍无赖。

网友G:
不论如何,维修公司肯定脱不了干系,肯定没有带负载测试,一看就是床板作坊,做维修的重在口碑 ,这样的垃圾早该淘汰出维修市场

网友H:
这个故障应该是报的接地故障吧。

网友I:
维修水平高了,就没有精力做宣传了,就没人知道了,高手藏得比较深,宣传做的好了,没有精力去搞技术了,技术水平能高吗,何况现在搞技术的都是干活的,挣得都是辛苦钱,不懂技术的能忽悠会搞关系能挣钱,找人维修设备,也看设备损坏厂家的运气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认同你的观点,伺服在送修时就是这个故障,说明维修根本没有找到原因。
要是没有付费1600,就继续赖着对方让其继续维修,直至修好装机使用。如果支付了费用,麻烦,把难题丢给领导扯皮去。不过做生意本来就是这样,需要诚信。对于那些不想用技术安分的赚钱的公司,或者逃避正真原因的公司,一次过。

网友K:
叫他们上门维修了啊

网友D:
这种公司也是准备做一次性生意的吧

网友L:
看起来挺严重啊

网友M:
烧得这么严重没有保护了。

网友N:
这种维修后的板子调试肯定是要对方来做的
不然坏了怎么去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