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7):
单相电机实现正反转应该怎么接?

网友A:
主副绕组一样的单相电机,还是带离心开关的单相电机?

网友B:
把电机接线图传上来看看先

网友C:
电机先拍张图传上来看下;

网友D:
自己百度上搜很多的...呵呵

网友E:
单项电机分好多种!具体接线不一样但是原理一样就是改变主绕组和副绕组的磁场顺序!这样问解决不了问题。找本书看看!不超过一个小时就能获得一种新能力!了解原理才能得心应手!

网友F:
单项电机分运行电容电机,和启动电容电机,还有不要电容的罩极电机。

网友G:
这个网上一大把的资料,对应下你的电机找一下!

网友H:
这个还是先百度
上面有很多知识!

网友I:
就算不会看电工手册也会找度娘吧

网友J:
电容两端的电源进线换一下位置即可。

网友K:
普通的单相电机,改变一下启动电容的接线。

网友L:
改变电容的接线即可实现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