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7):
s7一200与德力西变频在通迅中M0DBUS   RTu怎么读取变频实际频率,实际频率如何传送到相关地址里?求大师们指点,谢谢!

楼主:
大师们好,我再发个图片以供大师们参考指点,不知道这实际频率会在哪里显示,是vw150吗?请大师指点,谢谢!

楼主:
你好,那这个频率数据在哪里能显示出来,能看得到具体数据呢?请大师指教。

网友A:
你要显示就考虑挂个屏啊,不用屏就考虑个数码表接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端口啊

网友B:
让频率在哪里显示?触摸屏吗,找到相应的空间地址,做个链接,还可以接变频器的模拟输出信号端,用模拟机械表或数显表显示就行

网友C:
在线监控看看地址

楼主:
谢谢大师,这个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出了,pLC与变频MODBUS  RTU通迅,用pLc去启,停变频,有时灵,有时又不灵,照常理,plc启,停变频多次正常,为什么又会经常变频不执行,请教大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