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7):
EB8000里面的为状态设置和多状态设置,多状态切换开关感觉都是开关特别是前两种都可以设置on/off等方式,那么这三个元件到底具体的应用是怎样的啊,一直很纠结

网友A:
状态设置只有0和1;
多状态设置有0,1,2,3...
另外一个不记得了。

网友B:
用一个灯体现红黄绿会了就会了

网友C:
读写的具体地址,注意一下这句话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