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7):
如题,查故障记录母线电压显示401V,实际监控母线电压显示315V左右,请问要如何分析故障原因呢?

网友A:
这是220V的变频器吧,这个数据说明电压检测电路故障了,常见是取样电阻值变大

网友B:
我感觉也是电压检测有问题。

楼主:
电压检测如果坏了,那为何在变频器监控菜单中能看到315V左右的母线电压呢

网友C:
取样分两路走的,一路用于监控运行电压的,一路用于检测过电压的,实际就是一个比较器,过基准就保护

楼主:
谁有这个主板的电路图啊

网友D(2018-01-31):
回复 楼主:
楼主 修复了吗?

网友E(2020-11-05):
回复 楼主:
你好  你有易能EDS800的电路吗

网友E:
你好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