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7):
看过不少伺服的资料,发现基本上220V的多,很少用380V的,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很简单:中国的大多数伺服电机都是抄袭国外尤其是日系最多,而日系大多使用220V,就此而已

网友B:
现在功率大的也有380V;

网友C:
主要是日本的电压标准,三菱等大功率的有380V,但货期长、价格高。最后还是用220V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中国的大多数伺服电机都是抄袭国外尤其是日系最多,而日系大多使用220V,就此而已

太不方便了,伺服还要带个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功率大的也有380V;

380的型号有,但没有220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日本的电压标准,三菱等大功率的有380V,但货期长、价格高。最后还是用220V的多。

国产品牌应该改进一下

网友A:
380V的规格在美系倒是不少,不过220V的伺服电机用的驱动模组是耐压DC800V,而AC380的必须选用DC1500V(国产很多选用DC1200V,这个就是国产质量不稳定的原因),

网友D:
小功率的直接单相供电。大功率的可以选择三相380V的。比如欧系的伺服,国内的伺服,台资企业偏多,所以,没办法,非要用,只能是加变压器了。欧系的伺服其实也有便宜的。可以自己找找看。

网友E:
低电压可以让伺服的电流更连续,可以让伺服走的更稳。

网友F:
加隔离变压器能减少干扰。

网友G:
有历史原因,日系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功率的直接单相供电。大功率的可以选择三相380V的。比如欧系的伺服,国内的伺服,台资企业偏多,所以,没办法,非要用,只能是加变压器了。欧系的伺服其实也有便宜的。可以自己找找看。

欧系的有哪些比较好的品牌?介绍几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隔离变压器能减少干扰。

功率大的体积也大,又重又不方便

网友H:
早就有电子变压器了,也很方便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早就有电子变压器了,也很方便的
电子变压器炸了驱动器也跟着炸,不建议。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隔离变压器能减少干扰。

功率大的体积也大,又重又不方便
这是一个弊端,有好有坏。但是功率大的也有380V的呀。

网友B:
小功率的居多,一般7.5KW以下,所以用三相220V也就加个变压器就很方便了;
大功率的有三相380V的;

网友I:
我看到设备上用的私服直接接的220的单相,说明书上市三相220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我看到设备上用的私服直接接的220的单相,说明书上市三相220
呵呵;那是因为你用的伺服功率很小,1KW以下的可以直接单相AC220V供电;

网友D:
回复 楼主:
真不好意思,欧系的伺服,我一个都未用过,贵,嘻嘻,我用台达的伺服,便宜,PLC(上位控制)是西门子的PLC。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不好意思,欧系的伺服,我一个都未用过,贵,嘻嘻,我用台达的伺服,便宜,PLC(上位控制)是西门子的PLC。

台达伺服稳定性还行吧?我也有台达的资料,一直在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看到设备上用的私服直接接的220的单相,说明书上市三相220
小功率用单相的也能用

网友J:
力士乐,帕克的可以考虑

网友D:
台达,就是日系的伺服,只不过现在在大陆建厂,叫中达。伺服控制器本身还可以吧,没有坏过,可靠性和价格还可以。售后服务也可以。就是你说的问题,都是进线220V的等级,讨厌。仅此

网友K:
西门子的v90伺服就有380伏的,跟1200走pn通讯太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