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指令求助

楼主(2017-09-17):
遇到一个问题,我现在用的是CP1E-N30SDR-A,当,w10里面的数据排列是1100001010010010,用什么指令能知道W10里面有多少个0,多少个1。
我之前是用SRCH指令,但是CP1E好像不支持SRCH。不知道哪位高手知道怎么实现最便捷。

网友A:
有移位指令吗,如没有就用除法(除2),16位就需除16次,每除一次,看余数有没有1,有的话就INC(自动加1)一次。

网友B:
用SRCH指令?
用BCNT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太好了!正是我所需要的指令!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