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柜一个

楼主(2017-09-18):
客户要求还挺高,端子要求橘红色,品牌魏德米勒,是进口的,一片价格顶上国产的5片,五块几毛钱一片呢。

网友A:
讨厌盲目指定外资品牌,结果生产厂家为了节约成本而达到条件,选用外资品牌的乞丐版!
比如指定施耐德,结果变成清一色LC1E的接触器,甚至连国产品牌分断力都达不到的断路器

网友B:
柜子太紧凑了。

网友C:
选用最便宜的让他故障频频

网友D:
应该支持国货,

网友E:
柜子的体积有点小啊!

网友F:
开关电源没指定让你用魏德米勒不错了;

网友G:
有进口的生产地是印尼,越南的,质量不是一般的差。

网友H:
有的客户不懂装懂的

网友I:
这端子这贵呢。

网友J:
按钮一大片

网友K:
还行。
面板背面不好处理。
没看见接地。
缺点是接线下面给人留太少了。

网友L:
没想到这么一小片端子这么贵,以后做柜子都不敢随便用这种端子了,虽然不是我的钱
控制面板上的那段线槽怎么固定的?

网友M:
按钮板线路整形不好看....配线功力还不好哦。

网友N:
像柜子上面的这么多按钮盒触摸屏,应该就搞个触摸屏,这样就显的高大尚了,,,,

网友O:
箱门过线,开关电源,都换换。再配个触摸屏。

网友P:
没要求加装触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关电源没指定让你用魏德米勒不错了;
开关电源也问过魏德米勒价格了,贼贵,想想还是不用了

网友Q:
说话的客户领导,不会懂技术的,用国产的,自己贴上魏德米勒的牌子不就行了,多大个事 。变相支持国产。哈哈

网友R:
这么多按钮在面板上,想找某个功能得找一会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Q:
说话的客户领导,不会懂技术的,用国产的,自己贴上魏德米勒的牌子不就行了,多大个事 。变相支持国产。哈哈

这样就是诚信有问题,被发现就死定了。

网友T:
过去公司就遇到过指定要用有OME标志的施耐德电机断路器。

网友U:
端子这么贵怎么还有这么多空的呢?

网友V:
引用 网友U:
端子这么贵怎么还有这么多空的呢?
端子属于耗材(某些公司是这样),生产的时候只管拿,可不管你贵不贵
·

网友Q:
诚信应该是最重要的,有时挣不到钱的,甚至赔钱,但诚信是长期发展的基石

楼主:
引用 网友U:
端子这么贵怎么还有这么多空的呢?
又说到伤心的地方了,客户要求端子30%的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想到这么一小片端子这么贵,以后做柜子都不敢随便用这种端子了,虽然不是我的钱
控制面板上的那段线槽怎么固定的?
铆钉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没要求加装触摸屏
加了成本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还行。
面板背面不好处理。
没看见接地。
缺点是接线下面给人留太少了。
嗯,是的

网友W:
价格嘛给报高点就行了。

网友X:
这算啥还有指定自己有关系的品牌的,质量还差得一塌糊涂,反过来再说你设备不行的奇葩!

网友Y:
回复 网友W:
这柜子能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Z:
做的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AA:
搞辣么多按钮指示灯也不搞个屏啊,还指定牌子干嘛啊,难道又是假洋鬼子

网友AB:
回复 网友S:
门上的线槽是怎么铆上的?

网友AC:
那变频器是什么牌子啊?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C:
那变频器是什么牌子啊?没见过
博士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B:
门上的线槽是怎么铆上的?
先焊接个折弯好的90度的框架焊接在面板上的,然后框架上打孔,然后铆钉上的

网友A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B:
门上的线槽是怎么铆上的?
先焊接个折弯好的90度的框架焊接在面板上的,然后框架上打孔,然后铆钉上的
太麻烦了!直接强力双面胶??

网友L: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想到这么一小片端子这么贵,以后做柜子都不敢随便用这种端子了,虽然不是我的钱
控制面板上的那段线槽怎么固定的?
铆钉固定的
那外面不是要露个头?

网友AB:
回复 楼主:
焊接后门表面怎么处理的?不会有痕迹么?拉丝?

网友AD:
布局不合理, 如果是我做。 小的变频器 会移到最顶上,跟直流电流换个位置 , 理由很简单的,一是变频的出风口正对着上排的PLC 。  二是PLC放在上面。也方便设定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B:
焊接后门表面怎么处理的?不会有痕迹么?拉丝?
痕迹稍微抛光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D:
布局不合理, 如果是我做。 小的变频器 会移到最顶上,跟直流电流换个位置 , 理由很简单的,一是变频的出风口正对着上排的PLC 。  二是PLC放在上面。也方便设定参数

您提的意见很好,但是变频器上下线槽起码200mm,和接触器使用高度差不多。开关电源只要15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