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8):
LG PLC的MASTER K120S系列中的G7E与K7M的主要差别在哪儿?

网友A:
扩展模块和主机的区别

网友B:
哈哈;
K7M是主机;
G7E开头的是数字I/O扩展;
G7F开头的是模拟量扩展;
G7L开头的是通讯模块扩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
K7M是主机;
G7E开头的是数字I/O扩展;
G7F开头的是模拟量扩展;
G7L开头的是通讯模块扩展;
正解,这种问题其实看下选型手册就明白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