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8):
   昨天朋友来电,说包装机坏了,不能送电了,让我过去看看。随后和朋友去了,检查中没有发现短路故障,于是合闸送电,发现一个10A的断路器跳闸,检查中发现是下面的固态继电器损坏了,于是更换了一个新的,检查测量中没有发现故障,更换完毕,合闸送电,只见火光一闪,新换的继电器一命呜呼了,以为是新买的质量不好,再换,再重新检查测量,没有发现短路现象,此继电器受控于温度控制表,控制加热棒,线路简单。在他们的个人去取固态继电器的时候,把那个加热棒取下测量,有阻值,没有断和短的现象,随手测量了一下绝缘情况,发现有轻微的漏电现象,待他们的工人拿来新的加热棒再测量时,发现新的绝缘很好,没有阻值,那个原来的的有阻值,然后更换了加热棒,更换了固态继电器,再开机,一切完好,升温正常。几分钟后达到温度湿度值,工人关机下班!
   第一次遇到加热棒有漏电的现象,希望对新人有所启迪!

网友A:
原来是加热棒惹的事呀,也很楼主学习了下,自己遇到这问题也得多注意。

网友B:
必须有短路保护装置,固态继电器需要安装快速熔断器.....

网友C:
加热棒里面都是填充的石英砂使用后有漏电基本就是坏了。

网友D:
第一次遇到加热棒有漏电的现象???

网友E:
我现在控制液体加热都必须加装漏电断路器

网友F:
处理过类似故障,是11Kw加热器,三角形连接,先是断路器跳闸,也是先测了加热器阻值正常,合闸后启动加热,固态就击穿了,再查发现有一组对地只有7KΩ,临时摘掉该组加热器,继续生产。

网友G:
学习了,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H:
这个真的学习了,有用到类似加热设备的。

网友I:
加热棒漏电很严重才会烧吧?

网友J:
加热棒有阻值就是坏了?没有阻值就是好的?

网友K:
加热棒不应该有阻值的吗?不是用电阻发热吗?

网友L:
这个应该是个经验问题

网友M:
谢谢分享  以后注意了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K:
加热棒不应该有阻值的吗?不是用电阻发热吗?

他们指的是发热体对外壳漏电的阻值,不是发热体本身的阻值。

网友O:
如果装漏电保护的话,是否能保护呢?还是漏保也跳了,固态继电器也炸了呢?固态继电器是不是选的裕量太紧张了?

网友P:
加热棒漏电见得多了,如果你是用固态的,干嘛前面没有快速保险去保护固态啊

网友Q:
不错的经验分享!相当于对地短路啊

网友R:
加热棒漏电经常有的事,楼主的事件分析很到位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K:
回复 网友N:
这个是用摇表测的吗?

网友S:
不错的经验,领教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K:
这个是用摇表测的吗?

加热棒的内部是发热体(丝),内部的发热体(丝)对外壳有电阻,就说明有漏电故障。特别是能够用万能表测出这个漏电电阻,就说明漏电严重了。

发热体(丝)对外壳的绝缘通常用兆欧(摇表)表测量,只要不小于0.5兆欧姆就算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是用摇表测的吗?
是用万用表测量出来的!

网友O:
假如这个电加热系统的三相电源不与中线连接呢?而是把加热器的金属外壳直接接地,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也会炸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假如这个电加热系统的三相电源不与中线连接呢?而是把加热器的金属外壳直接接地,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也会炸模块吗?
这个加热棒是380的,是我没有说明清楚,见谅!

网友T:
加热棒漏电是常有的事,结缘填层老化。引起对地!

网友U:
经验不错!用固态注意短路保护和散热问题……

网友O:
回复 楼主:
380V的?那就是角接三相了?还是单相的380加热器呢?

固态继电器的容量放大点,这个系统看来还是加漏保靠谱。

网友K:
引用 网友O:
380V的?那就是角接三相了?还是单相的380加热器呢?

固态继电器的容量放大点,这个系统看来还是加漏保靠谱。

机壳带电的话容易炸模块吗?
我这里有个客户没接底线,变频器IGBT模块炸了一个。

网友V:
回复 网友N:
是用漏电保护还是快速熔点保护呢?

网友N:
发热体(丝)对外壳绝缘损坏,如果选型正确,漏电保护快过快熔。

因为一个是漏电保护,一个是过流保护。

网友O:
楼上说的有道理。如果是短路,快熔先实施保护,如果是漏电,那就是漏保先实施保护了。再说了,快熔和固态继电器价格相比,从成本上,已经不经济了,而漏保就不同了,它是可以重复使用。由此,装漏保是比较合适的。

个见,仅供参考

网友W:
再改改把三个固态继电器输出端都加个单P 就好了。

网友X:
熔丝熔断,首先就要检查加热设备绝缘是否完好,固态继电器是否完好

网友N:
对于短路来说,快熔比断路器动作快。

理由是断路器的瞬间动作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0倍,而熔断器则是其额定电流的5~7倍,而且只要正确选择,熔断器动作的可靠性比断路器还要可靠。

对于漏电来说,漏电保护断路器比熔断器动作快得多。

理由是通常漏电电流比较小(除非绝缘损坏达到接近短路外),很难达到熔断器的熔断电流而致使熔断器动作。漏电保护断路器则是通过检测漏电电流大小,只要达到其设定动作值则立即动作。

所以选择哪种保护器件,这要看被保护对象的工作特性以及使用环境、要求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V:
是用漏电保护还是快速熔点保护呢?
是漏电保护器!

楼主:
引用 网友O:
380V的?那就是角接三相了?还是单相的380加热器呢?

固态继电器的容量放大点,这个系统看来还是加漏保靠谱。
是两个加热棒并联的380V的!

网友O:
回复 楼主:
哦,这样呀,其实并联电路不是很好,当然电阻的并联相对要稳定一些。并联电路的负载,就存在一个均流的问题。比较讨厌。也容易出事。

网友Y(2024-10-30):
据贴子的描述,我觉得其实还是短路出的问题,漏电只是表面现象。能够检测到漏电,说明绝缘其实很薄弱了,一通电,热胀冷缩,然后发生短路。因为没有安装快熔所以直接把固态继电器烧了。我是过来看看是否一定需要快熔的经验,看到这个帖子。看来还是有收获,快熔还是需要的,装一套吧又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