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帮看看这个表怎么显示这个

楼主(2017-09-18):
不知道怎么显示出来的,看说明书也没有这样的显示

网友A:
应该是显示故障代码了

网友B:
你这在设置项显示的代码,应该是有人动过了。断电复位一下。

楼主:
设置项是没有这样的代码的,我把设置项全部翻看过

网友B:
断电后也没恢复么?有些设置项是隐藏的厂家参数。

网友C:
这是在设置选项吧,正在设置参数,断电复位后还显示这个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置项是没有这样的代码的,我把设置项全部翻看过
你确定?这个温控有PID功能吧??这个大概是设置P参数的。

楼主:
断电后就正常了,设置p参数时是上面显示P下面显示80,不是这样显示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就是各个厂家的差别了,不是同一个牌子的,可能不一样的。

网友D:
AL3灯亮了是不是报警?

网友E:
小厂家出的仪表随机资料不全,凑合用吧,又不是很贵

网友F:
断电复位一下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