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看看这样写对不对

楼主(2017-09-18):
前辈们看看我写的给步进电机运行了多少次计数的程序对不对啊,就是我用手动按钮每按一次电机就转一次,计数器就记一次数,

网友A:
运行5次停的意思?

网友B:
C0没复位啊。。复位M0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C:
M8029接到M0常闭点后面去可能要好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电机运行够5次让计数器的触点断开再复位m0电机就停止了

网友D:
感觉不是很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