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8):
设计一个电机正反转程序,要求按下启动按钮,电机正转8s后停15s,接着电机反转8s停15s,如此循环运行,直到按下停止按钮,电机停车。
在网上找了一些简单的题目,被这个要求卡在这里了,请求大神师傅指导指导,万分感谢

网友A:
看见sam给人回答了。
plc用循环指令,最好不要轻易用。因为plc自己就是一个循环。
循环指令我只在modicon的plc用过1次,高级语言,计算收敛。太高级了,根本不会在普通场合用。而且观察了循环不影响plc的时间,选用了好的算法,没多少次收敛,解出结果了。

网友B:
用步进或定时器组合都很容易实现的;

楼主:
你好师傅,我忘了说了,我用的是西门子S7-200

网友C:
这个可以不用循环指令。

楼主:
那该怎么写,我现在在学顺序控制指令SCR,SCRT,SCRE

网友D:
思路没有就很麻烦了,正常指令写就可以了

网友E:
楼主,你知道机床的正反转电路吗?
直接把机床正反转电路逻辑翻译进PLC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知道机床的正反转电路吗?
直接把机床正反转电路逻辑翻译进PLC就行了
一针见血

网友G:
先编制单个方向的,再看两个方向结合如何编制。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万分感谢各位好心人

网友H:
用变频器不是很简单么,就简单的用定时器做循环就行了啊,刚开始编的话逻辑可能有点绕。

楼主:
还有在的师傅吗?这是我根据要求刚刚画出来的电气原理图,不知道合不合理,还望各位师傅能指导下

网友I:
KM1接通后断开KA4。PLC按照这个没问题,实物就不知道是否会出现抢触点的问题,最好用下一个辅助继电器来断开上一个继电器,而不是用时间继电器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I:
KM1接通后断开KA4。PLC按照这个没问题,实物就不知道是否会出现抢触点的问题,最好用下一个辅助继电器来断开上一个继电器,而不是用时间继电器断开。
奥,谢谢你的回答,我再审审

网友J:
用计时器组合是比较好实现的

网友K:
市场上有这类现成的循环时间继电器。

网友L:
这个简单的逻辑我还是会!现在的我主要是卡在高速脉冲这一节!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简单的逻辑我还是会!现在的我主要是卡在高速脉冲这一节!
你用的co指令我都没了解过呢

楼主:
还有在的师傅吗?我琢磨了一下步进指令,画出来了这个样子,不知道合不合理,还请看到的师傅们指导一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