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8):
我们老机器用的是松下A4伺服欧姆龙PLC现在换成A6伺服为什么要点10次伺服才会转一圈,原来A4伺点一下转一圈的,请问A4伺服和A6伺服在控制程序上有区别吗?

网友A:
呵呵;分辩率是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分辨率是在哪调?改程序还是伺服设置?

网友B:
参数没有设置好。

网友C:
你点10次是点哪?我没搞明白,但是我知道有一个参数 PR008 里面又设置多少个脉冲马达转一圈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人机上有手动控制,A4伺服的时候点一下伺服会转一圈,换了A6要点0次才转一圈

网友D:
两个伺服的编码器分辨率不一样,要设置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

网友A:
改程序或改伺服上电子齿轮比都可以;

网友E:
是设备改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