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8):
作业员反应不转,测量电阻正常,手动叶子,轻微卡塞,轴有点抖动,拆开发现,转子部分扫膛,靠近扫膛侧的轴承看似正常、远离的轴承貌似有黑色润滑油流出,打开塑料盖,转动没有异常。拆时发现,固定铁心的螺丝略松动,还有风扇叶固定不紧。已经重装好、转动正常、待试机。

网友A:
扫堂一般轴承坏了,或者有异物被卡住了

网友B:
螺丝松动造成常见故障。

网友C:
找到问题就好,轴承位要检查一下是否磨损!

网友D:
扫膛一般都是轴承坏的多

网友E:
轴承在低速运行和高速运行两张工况完全不同的!,例如有间隙在低速运行可能正常,但是高速受到较大偏心力影响就会卡滞导致震抖,

网友F:
要仔细检查轴承下,损坏就更换,别扫膛把绕组扫坏了啊。

网友G:
够皮实。扫膛了也没事,紧固安装后接着转。适应性很强呀。嘻嘻。

网友H:
轴承应该换新啊!

网友I:
这都是大风扇吧,要是小风扇肯定就换新的了。

楼主:
是大风扇、轴承6202的。试机正常,搞不懂,一个夏季新风扇轴承就不行了

网友J:
拆了应该换个轴承

网友K:
这个型号的轴承电机应该在KW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