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8):
那请问版主,你这个问题是什么时候有的呢?以前怎么不出这样的问题呢?今后还会有变化吗?

网友A:
你好。版主是偶尔碰到了这个故障,又偶尔解决了这个故障。让我试着答复这个棘手的问题吧。
变频器正常运行一、二年后,随着误跳欠电压的次数增多,这种情况逐渐恶劣化,至每次启动运行三、五钟后,必报欠电压停机,用户只得送修。
该故障“转院”了数个(据前维修者说,此前已转战五个维修点)维修部,无果。相关检测电路无异常,应该是换过主板貌似也无效。问题还在电源、驱动板上?电磁干扰大了?原因???
以前怎么不出这样的问题呢?以后还会再变吗? 我处理过数例故障,如随机性过OC,输出频率不稳等,修复正常运行有些达数年了,以后还会变吗?就是数年后还会变吗,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设计者会不会知道问题的答案,貌似也不好说。否则就不会出现这种故障。
我只是懒惰的维修者,碰到问题解决问题,其它的,不愿费心往深里想(也无能力和精力)。
也许从事电子电器的,有三类人:维修者;设计者;研究者。有些是二合一,有些是三合一(很了不得了)。
楼主的问题,须找研究者(或者三合一的人物)来解答,显然,我不在该类。很抱歉了。
非要我说说原因的话,我想,是器件劣化原因和在电磁干扰设计上不够完善所造成的吧。找单个的劣化器件又很难(前维修者将开关电源的电容全换完了也无效),是电路总体上在抗干扰性能上的下降(这句话略能表达),具体原因,具体损坏器件?你让我咋说呢?
感觉这是个综合性的课题(如开关电源的性能优化和信号电路在抗干扰能力的提升上等),不是我的能力所能表述得了的。
如此答复,我已经尽力了。

网友A:
比如对亚健康状态的诊断,以及亚健康状态的成因,确实是综合成因,具体所指几乎是不成立的。
恐怕研究得愈多答案愈多,也越就等于是没有答案。
有时候,科学的分析导致了穷途末路(逐一深入,会离真相愈远),而中医的辩证施治(统观全局)是一条简易的大道。
按常理说,所有的问题,必有一个确定的答案。而事实上,一些问题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常理不一定等于道理。
有点说远了。一笑而过吧。
请楼主和我,坐等高人指点。

网友B:
如果没有真正找到故障原因,问题还是会发生。从产品设计的角度,一般都要做EMS电磁抗扰度测试。

楼主:
大体认同版主的观点,只是你好原文着重故障解决过程。而忽视了问题的由来。所以着重又请教了。开卷有益哪
做为电工,只要解决问题就好,至于病因,那就不是普通电工的角度和眼界所能及,就版主说的,瞎捉摸,离题了。
初步估计,是不是抗干扰的元器件老化或失容了?或是现在的电磁干扰增多了,或是有新的各类的电磁干扰出现了。
无伤大雅,都是可以做为理由的吧,多个思路而已。

网友C:
问题高难又尖锐,答复平实而精彩。赞!

网友D:
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网友E:
玩高深了

网友F:
同意版主的精彩回复,有的小品牌变频器设计初期可能就存在问题

网友G:
维修就是这样五花八门啊

网友H:
呵呵;维修最怕的就是偶尔出现的故障,你测试时又是好的测不过来;

网友I:
对于通讯排线,用铝箔包,有过一次消除主板乱跳故障的。
螺钉没有试过。
顶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