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8):
监控的时候过几分系统钟电脑休眠,再次关闭软件重新连接就连不上去,要关机重启才可以,不知道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原来用XP不会。

网友A:
一般都是设置问题,修改为禁止休眠把.

网友B:
在电源选项里面设置了硬盘休眠了吧,硬件都打瞌睡了,软件(操作系统)能不跟着一起上床睡觉吗?

网友C:
如果用于工控系统编程建议这样设置,

楼主:
:-),谢谢了,已经改不休眠

网友D:
修改电脑设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