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1S如何编

楼主(2017-09-18):
我用FX1S PLC控制步进电机.在一段距离不间断变速运行。如何把这段距离平均分几段。例如:第一段步进电机以低速运行到第二段,第二段步进电机以中速运行到第三段。如此类推段与段之间不可停。这样须如何编程?

网友A:
FX1S主机没有此功能指令
只有个可变速脉冲指令,但这指令不能指定具体的距离。

楼主:
先谢谢~!~!我知道这种控制不能用一个指令就可完成,我就不知道先做哪一步指令,再做哪一步指令。。。。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谢谢~!~!我知道这种控制不能用一个指令就可完成,我就不知道先做哪一步指令,再做哪一步指令。。。。
这个型号的plc没有的功能,你还要做那样动作不是自找麻烦吗?

网友A:
如果每段速度切换时速度降到0,那就可以多用几次定位指令,如果切换速度不降到0那主机没这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每段速度切换时速度降到0,那就可以多用几次定位指令,如果切换速度不降到0那主机没这功能。

1S不支持定位指令?
我看了资料有,反而2N不支持

网友D:
如果你不嫌麻烦,可以用定时器或者限位开关来实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每段速度切换时速度降到0,那就可以多用几次定位指令,如果切换速度不降到0那主机没这功能。

1S不支持定位指令?
我看了资料有,反而2N不支持

我是说不支持连续的速度不降到0的多段速定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单次定位指令,不是连续定位。
每次定位从0速开始的。

网友E:
我看了3U跟5U的好像都不支持这种多段变速不中断定位指令
不中断就是中间不停止

网友F:
定时器加数据寄存器试试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看了3U跟5U的好像都不支持这种多段变速不中断定位指令
不中断就是中间不停止

PLSV可变脉冲输出或者TBL表格定位。

网友H:
用变频器吧~~~

网友I:
FX2N出道早于FX1N、FX1S,所以FX2N还不支持部分指令

网友J:
估计兄弟是怕高速停车不准确所以要这样吧

网友K:
用定位指令实现电机 减速,和变频器实现电机减速哪个方案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看了3U跟5U的好像都不支持这种多段变速不中断定位指令
不中断就是中间不停止

PLSV可变脉冲输出或者TBL表格定位。

HAVE FUN!
这两条指令都是要停止到零速的,不能连续变频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