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叫什么名称呢

楼主(2017-09-19):
以前用的电磁阀,都是一个一个的。24V控制电源,一口进气,一口出气。今天在现场看到这么一组的,请问下叫什么名称呢 ?

网友A:
电磁阀阀板组合。

楼主:
好的,谢谢!
也就是电磁阀和底板的组合的意思吧 ?

网友B:
组合可能含有多个电磁阀装在一起的意思(或亦有相互之间的联系)。

网友C:
与插线板类似,只不过它通气

网友D:
我这里称为阀岛,有些高级的是支持协议通讯的,作为PLC分布式输出使用.

网友E:
加了一个汇流板

网友F:
我们这里叫阀台。

网友G:
只是不是一个阀台呀,有总进气口。

网友H:
加了一块汇流板,接线上会好看很多,气管也会不那么凌乱,不过图片中看起来还是很凌乱

网友I:
一般叫阀岛。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一般叫阀岛。
这个我们做机械手、生产线、半导体溶液处理装置用的很多

网友K:
阀岛!!还有更聪明一些的……

网友L:
汇流排,2到8工位的经常用

网友A:
我就经常用在自动化控制设备上,它能节约安装空间,组合成气阀模组还便于检查及维护。

网友M:
这个拆开也是一个一个的。

网友N:
准确来说底下那块板叫汇流板。

网友O:
是阀岛吧

网友P:
这样的可以节省空间,检修也会很方便

网友Q:
手册上一般叫汇流排

网友R:
我们这里表情叫汇流板

网友S:
是电磁阀集装汇流板。

网友T:
亚德客手册上说是电磁阀底座

楼主:
阀岛,
汇流排,
底座

好的。
我还是喜欢叫底座。

谢谢大家 !

网友U:
专业叫阀岛件~~~~~~

网友V:
回复 网友A:
相同的几位几通电磁阀安装在汇流板上,板上不用的位置可以用闷本板盖住

网友W:
汇流排在电气上用语,小气动阀门集在一起一般叫阀岛

网友X:
正规的方法是去查气动元件厂家的手册,它能给你最准确的说法。

网友Y:
标准叫阀岛
电子企业很多设备上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