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绝缘知识

楼主(2017-09-19):
请教师付们,变压器的一次对二次用多少伏的摇表,变压器一次10kv,二次400v。如果用高压摇表,低压线圈的绝缘能承受得了吗?期待各位师付给以解答,谢々大家!

网友A:
摇表应该不会损坏被测器件吧

网友B:
变压器高压侧用2.5KV摇表测量即可,低压侧常用500V摇表测量......
实际大于250V电压耐压测量都是2倍工作电压+1000,因此次级耐压测试电压1800V.......,用2.5KV摇表的确偏高

网友C:
一般跟绝缘等级关系比较大。

网友D:
对于电压等级为10kV的电力变压器,我们通常采用2500V兆欧表(俗称摇表)。测试前应对变压器高、低压侧各相桩头进行充分放电,放尽变压器内部残余电荷(变压器属于电容型电器设备),方可测试。测试时,绝缘摇表应放置于水平位置,手握绝缘摇表绝缘部位,观察表的指针随摇动慢慢升起,在达到无穷大时瞬时短接两接线柱:L与E。会发现指针为“O”。方能继续使用摇表测试绝缘电阻。变压器绝缘分为“高(压)对低(压),高(压)对地,低(压)对地”三种情况..

网友E:
要做耐压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