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22kw六路驱动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2017-09-19):
四方22kw六路驱动电压分别为0.47 1.0 1.0 0.45 0.45 1.0请教大家是否正常

网友A:
进水了吧,这样的板子还是不要修了。修复后可靠性低。换个新板子吧。板子都有可能被碳化了,影响绝缘性能!

楼主:
意思是六路驱动要相等是吗

楼主:
交流档测六路17Ⅴ相等,直流档不平衡,输出电压平衡。不知正常与否,望指教

楼主:
换板就失去价值了,没高手吗?

网友B:
测驱动肯定得用直流档测量,怎么用交流档。看来你真的继续学习了,一定得知道驱动原理才行,做技术不能忽悠,得认真实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