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三台老式彩电的奇特故障(20170920)

楼主(2017-09-19):
一台彩电,故障出自开关电源,开机时,向警报笛一样,由低向高升调,关机时,又由高向低降调,巧妙的控制彩电的开关,就能形成警笛的声音,查元件没有发现坏的,只有可控硅前面的小三极管放大倍数有点高,换个放大倍数小的高频三极管,故障排除!
另一台彩电,用户看电视时,一拉日光灯,彩电自动关机。经查,也是开关电源可控硅前面的小三极管放大倍数高造成的。换个倍数低的三极管就好了
还有一台彩电,声音有喀声,这一般的朋友会认为是接触不良。其实,是音功率管软击穿!也就是面临击穿的临界状态!用万能能表是检测不出来的,因为万能表电池电压最高15V。我是自学的,一点经验分享给大家1

网友A:
有点不可思议,原厂的元器件选型竟然出现重大失误?三极管的放大参数选型失败是故障的主因?一般彩电都是总装流水作业线下来的,如果真有这个瑕疵,那么就是整批都出问题了,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几千上万台都有这个隐患呢,所以,就觉得不可思议。要是说元器件老化,性能变差,还说得过去。

之前也遇到过一台长虹29英寸老式彩电,刚开始的故障是水平亮线,开盖检修,补焊,换漏液鼓包电容,再开机,竟然连水平亮线都不出来了,行不工作,场也不工作,CPU供电全无。但是开机的时候,确实是需要按节目的+-键才能开机的,CPU无电哪来开机信号?刚好客户说修不了就换液晶,并且古董电视服役将近20年,修复意义不大,遂放弃维修。

网友B:
不错的帖子,谢谢分享!
多少年没有修彩电了,楼主的检修过程勾起了我的回忆。

楼主:
只能说是三极管是非线性元件,用了年久,参数发生了变化引起的。放大倍数高,漏电流就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老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经常发现离奇的故障,有一次,一台黑白电视,没有光,有伴音,检查管没故障,但是我还是换了行管,就好了,但是用户上别人那去测行管,同行说没坏。说我骗人呢。我只好让用户把电视拿回来,当他面换上原来那只管,还是没光。我说我骗你什么了?这就是软击穿现像!我们条件没那么完美,也没有晶体管图示仪,有的只是经验那!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常发现离奇的故障,有一次,一台黑白电视,没有光,有伴音,检查管没故障,但是我还是换了行管,就好了,但是用户上别人那去测行管,同行说没坏。说我骗人呢。我只好让用户把电视拿回来,当他面换上原来那只管,还是没光。我说我骗你什么了?这就是软击穿现像!我们条件没那么完美,也没有晶体管图示仪,有的只是经验那!
这种客户,无语,还信不过维修部?你直接还原故障回去,说退钱给你,你上别家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客户都得遇上啊!干我们这行的有时候也是有苦难言。有的客户竟然看着你修。

网友C:
现在老式电视都少了

网友D:
这样怎么出厂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