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模块的测量

楼主(2017-09-19):
如题
  现场380AC-24V电源模块烧保险,所以判定模块损坏但是有什么办法可以进一步证明它的输入端是否正常吗?
   比如能不能用摇表或者直接测电阻档?

网友A:
膜块用万能表是测不出来的,除非有相同的新膜块对比直流静态电阻,如果谋一管脚阻值相差很大就是坏了。测量时做个笔录。

网友B:
问题坏的不一定是进线电源处理部分,这个你没法测量的

网友C:
可以用替换法,直接检测的不知道。

网友D:
输入端不就是一个整流器,拆开找到直流部分的正负极,通过正负极和接地线来判断输入线的正常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