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9):
拿到一台变频器,加速时报欠压,检查充电电阻良好,用电阻档测接触器触点也正常。上电接触器也吸合!这时用万能表直接测接触器触点两端的直流电压,有2V!肯定是触点有问题!换上新的接触器后故障排除!这种检测方法很灵便!因为如果接触器触点良好的话,是不该有电压存在的!

网友A:
接触不良,在变频器没有带负载的时候,你这个测量基本没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用带负载,空载也能测到触点有点压,带上负载能显示高点。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个只能证明你的完全开路了还差不多!
我的2.2KW变频器,上次也是继电器接触不良,不开电机一切正常,启动电机有时正常有时报欠压,电网392V正常,当时特别郁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变频器太小,我修的是90KW的,本机电路也就相当于负载了,越是小功率的变频器越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B:
这是变频器常见的故障。启动接触器接触不良,导致直流电压不稳定。可以直接把启动接触器拆下来,测试闭合阻值,就可以排除故障。

网友C:
昨天刚修一个这样的,今天送去客户了,55KW的,本来是修OC的,修好试了会儿就给客户送过去了,结果人家试机的时候发现接线端子附近烫,其实是那个板子下面的电阻烫的,回来拆开接触器一看,我去,触点都烧没了,赶紧换了今天送过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免不了的

网友D:
都是维修高手呢。

网友E:
该换必须得还,不将就,维修必须得有良心,维修除了技术,维修的成本都很低,必须用质量好的更换件

网友F:
以前还真没注意过这问题,跟朋友们学习了。

网友G:
谢谢维修经验!

网友H:
都是好经验,都是师傅,我是膜拜。

网友I:
测接触电阻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