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9):
维修一台ABB510变频器,75KW,发现它的IGBT有两种型号,一种是FF300R12KE3,另外一种是FF30012KT3(以前被别人维修过),请问那位大侠知道

网友A:
其实混着用也没啥事

网友B:
T3是快速型芯片,E3是标准型(英飞凌3代芯片),T3的Vcesat应该大些,稳态损耗大些,可以代换。
我觉得换就换一组。

网友C:
可以代换的,变频器载频不是很高,但如果是高频设备必须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