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9):
维修变频器要养成良好的习惯,也就是为安全着想!上电前首先仔细检查元件表面,有否变色,鼓包!有否进过水?有否接触不良?然后测量主回路静态电阻是否正常?如果静态电阻不是平衡的就不要着急上电。维修好变频器后,上电前要反复看几遍接线是否正确?做好心里准备。上电时先通知办公室电脑保存,以免跳闸!并远离变频器,防止意外。关电后不要着急摸变频器内的元件,直到显示屏熄灭!养成单手操作的习惯,能用单手的时候不上两手。为了更安全可靠,先用调压器慢慢升压,观察变频器的状况。也可以在变频器输入端串并6 只灯泡,每相两只,变频器上电时观察6 个灯泡是否亮度一致,都正常就可以短路掉灯泡改成全压供电。有一次是阴天,我用两手测彩电时,其中一个表笔突然从我手里飞出去了。到没有麻电感!可能是以阴天有关系!所以要注意修变频器时如果另一只手用不上,请不要摸着变频器机壳!(在带电的情况下)。电路板如果有糊的状态,应该用锯条刮干净!以免碳化导电!修复主要目标的同时,要习惯的改锥紧一紧固定主回路的螺丝看是否有松动的现象!大家见笑了。

网友A:
说的不错!是啊,安全第一啊!干咱这一行,真的成了强迫症了。呵呵!

网友B:
说的好  习惯很重要

网友C:
楼主大哥说的好,小心使得万年船,谨慎严谨,认真小心。防范于未然

网友D:
楼主总结安全知识不藏私,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