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9):
求大神,什么情况下用带灯指示按钮,什么情况下不用带灯指示按钮,谢谢!!

网友A:
这个没有硬性规定,看自己喜欢吧,有的跟箱体布局有关

网友B:
带灯按钮可以起到观察工作状态和故障状态的用途,根据你的需要设计就是。带灯按钮还是好些。条件和环境允许还是用带灯按钮,只是成本稍高些。

网友C:
需要监视工作状态且面板布局紧凑,选用带灯按钮,

网友D:
有限位开关的用个带指示的要好点。到位后有个指示。。

网友E:
带灯可以指示运行状态,观察比较明显。如果没有明确的要求,可以不使用。如果需要安装指示灯且面板空间不足,那就选用带灯按钮或者旋钮

网友F:
不用带灯按钮的面板上还是要放几个指示灯的。用来指示电源状态以及设备的状态。我们家的机器2种情况都有的。

网友G:
没地方了
你喜欢
省不省钱不清楚

网友H:
不带灯的按键的平的,带灯的按键是凸出来的,带灯的按键普遍比不带灯的按键贵上十几块吧,进口的更加贵。

网友I:
1根据你机器的工作要求2根据你机器操作面板的空间来选择用不用带指示灯的按钮

网友J:
根据电柜布局吧,一般紧凑的选用带灯按钮。宽松的按钮和指示灯分开。

网友K:
这个要多方面考虑   价格 布局什么的

网友L:
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工作状态需要观察和警示时需要带灯的按钮。

网友M:
带灯指示按钮,操作工使用起来看起来明显,比如电机启动时绿灯亮,停止时红灯亮。很多设备特别是控制复杂设备都采用这种方式。主要方便监控系统工作状态....

网友N:
工作状态指示吧,看你的设计要求咯

网友O:
我们公司的按钮基本上都是带有指示灯的
比较直观!

网友P:
带灯按钮指示运行状态等信息,安装节省空间。否则的要一个按钮再装一个灯。如果能明显看到动作过程,就只装按钮就好。

网友Q:
好像真没怎么注意过。
带灯按钮,结构紧凑,指示可对应;另行安装指示灯,可能布置稍灵活。
可能会根据习惯或具体情况选用。

网友R:
面板上的孔打少了。地方不够用了,亦可以更具自己喜欢的方式来。没有特别的要求

网友S:
这不得根据现场的情况而定呀。

网友T:
这个看个人喜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