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9):
近日维修一台艾默生EV3000的机子,之前送修故障表现为经常报POFF欠压,经查是排线底座腐蚀弹片无弹性造成CVD信号到主板信号接触不好报出POFF,更换新座后,故障排除,机子是11KW的,带5.5KW电机试运行1天半正常,交付客户,客户接好线上电试机,模块炸裂,返送回来检查欲充电继电器触点粘连,D18二极管断裂,触发端有4个贴片稳压管Y6损坏,更换上述元件后上电,各路电压正常,触发端负压正常,继电器未吸合,上电报POFF直流欠压,检查CVD电压2.8V左右应该正常,三相检测光耦PC12短接,故障依旧,测量主板的LM393各脚电压,2脚和6脚是CVD过来的电压为2.8V,3脚为低电平,1脚输出为低电平,符合393的特性,但是5脚为4V高电平,7脚输出为高电平,也符合393的特性,分析考虑报警是输出电平问题,人为把5脚给低电平,7脚输出也变成低电平,但是报警依旧,LM393应该正常啊!输入输出都符合比较器的特征啊!难道还有其他检测点造成POFF报警么?难道是模块没有安装的问题?不试好波形我也是不敢上模块啊!望高手能帮忙给与解惑,谢谢!

网友A:
这个换了IGBT炸机,IGBT炸机必然会引起门路驱动信号电路受损,但是不应该还是报欠压,而报过流!不上IGBT当然处于保护状态,不上IGBTJF 要把保护信号屏敝掉变频器才会运行。最好的办法是制作IGBT的端子跳帽!把该短路的短路连接。触发端子不能空着,否则运行不起来,但不是报欠压。着重检查驱动电路的光耦有没有损坏!还有就是你换掉端子有没有损坏电路板的焊盘!或端子附近仍有碳化现象。文字不好说清楚的。我觉得维修前和返修后仍报欠压,那应该故障还在排线的电路板处!碳化,腐蚀等等。

楼主:
是啊!1楼说的不错,板子没有腐蚀、碳化,插上排线,检测两个板子的连接情况完全正常;也没有虚焊和连焊情况,这个报警不消,后面的测试工作没法进行,搞得我焦头烂额!对照EV2000的图纸看,确实没有其他的检测点了,连C43的1uF电容也换掉了,还是依旧,在单位手头没有全新的LM393,明天拿来换上再看看,还不行的话我真是没有辙了;头疼啊!

网友B:
艾默生我给一个老板做工程遇到一批:67台1.5~7.5的变频器,驱动的倍速链和皮带线,到现在3个月左右已经坏了11台,从更换第6台起现在都改换为威纶阿特瑞席变频器,目前威纶的没有任何问题.......
艾默生打死我也不会再选用:其实以前也是那个老板自己买的

楼主:
真得是头疼啊!重新检查排线连接情况,无异常;更换LM393后故障依旧,CVD测试点电压2.85V,各路电压正常;看来得重新调整思路了,报警可能还有其他的元件损坏造成此报警,只有耐下心逐步排查板子上的元件了,希望能有收获。

网友C:
先不要上模块了,可能排线的连接插座不好了,接触不好了。能找到最好它也换了

网友D:
我们不能显示电流,是设置问题?

网友E:
炸模块必定是驱动电路跟模块哪里出现了问题,一定要先排查清楚,才可试机。一定测六路脉冲波形,进行对比。模块的话进行简单的测量。

网友F:
模块可以用指针表测量

网友G:
旁路继电器吸合正常以后再维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