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9):
三菱PLC通过485BD板和台达变频器通讯.用ASCII码通讯。读取台达变频器电流,电压,频率时,所读出来的数据是错误的。而且我转存的数据一直在随时变化,可我的变频器频率,电压根本就没有变。用写正反转命令可以写。就是读的数据错误

网友A:
可能是程序的通讯顺序没处理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菱PLC通过485BD板和台达变频器通讯.用ASCII码通讯。读取台达变频器电流,电压,频率时,所读出来的数据是错误的。而且我转存的数据一直在随时变化,可我的变频器频率,电压根本就没有变。用写正反转命令可以写。就是读的数据错误
程序贴出来,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m8012把写频率与正反转停止和读频率电流电压分开接通断开的、可以读出数据。就是数据不是真实数据,而且数据一直在乱跳乱变化

楼主:
程序上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程序贴上去了。。。。。。。。。

楼主:
哪位大神帮忙看看吗

网友C:
1:好像没看到检验码程序。2:m8122一般是上升沿触发!3:数据格式转换成asci码人工查表填上去好,可以减少错误和plc负担!4:395步bmov保存数据后m8123就复位,再HEX,因为数据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的!m8123接通期间,如果发生数据传送,就会产生数据干扰而影响传输的准确性,所以转存数据后要马上复位m8123!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再试试看

楼主:
回复 楼主:
99-115两段是校验码程序。

网友C:
这位道友我是刚学的,回复你的都是李老师书上的内容,人家李老师在他的书里写的fxplc和台达变频器的asci通讯实例里是发送数据调用LRC校验码程序的!你说你的程序正反转没问题,读出才有问题,那问题就应该出在回传数据保存这里开始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看的李金成老师的书在学的,不过没有通信的书

网友C:
plc模拟量与通信控制应用实践

网友C:
他的文章内容本来讲的是asci模式的,程序样例里发送的数据却是十六进的!不过你也可以参考下!

楼主:
你用书上的玩过通信没?

网友C:
我没有实践过!都是理论知识!死记硬背的!只有plc 触摸屏 伺服器没有变频器!

楼主:
哦,我就变频器。没有伺服。你可以把书上的程序全部发过来给我看看吗

网友C:
刚才上面说了他文章内容讲的台达变频器的asci方式通讯,但他给出的例题里发送的是十六进制数,不是asci码!例题就是上面四张图了,可以参考一下!正转 反转 频率那些参数设置看上面的图片!

楼主:
是啊,我也看到了没有吧程序转换成ascii码、

楼主:
厉害了,d38.d39.d40应该是转的ASCII码。直接三个寄存器转了12位ASCII码。但是这个程序我还是看的不怎么明白,道行太浅,看的不怎么明白

网友C:
他这几本书有很多错误的,不知道是印刷错误还是编撰时弄错了,本章的猫的巴士asci模式的例题更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你参考他的回传数据那些就可以了!

楼主:
是有地方是错误的。我买的三菱功能指令详解也是这样,有很多地方是错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不能把rtu通讯的方式发给了给我看看呢?谢谢你了

网友D(2018-09-17):
回复 网友C:
频率数据存在D46为什么要把高位和地位分开存放且只传送高位,高位D42又存到,D15里,但D16又存了0D44,这两个都是频率不是吗,不冲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