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楼主(2017-09-19):
哪位大神给说一下欧姆龙程序中BCD码和BIN码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位大神给说一下欧姆龙程序中BCD码和BIN码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区别

简单的说,BCD码就是10进制数在内存中以16进制方式保存,BIN就是10进制数在内存中以2进制方式保存。

例如10进制数10,为BCD时其内存中16进制表示为10,转为二进制就是0001 0000,为BIN方式时在内存中的2进制表示方式就是 0000 1010

网友B:
BCD码就是每相邻4个bit表示一位阿拉伯数字,BIN数据就是每个位都是前一个位的翻倍,整个数据是所有bit值的和。实际内部CPU运算依然是BIN,只是在最终输出结果才做变换

网友C(2017-10-28):
你可以粗略理解成BCD就是可视十进制,BIN就是可视十六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