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9):
有这么一个项目,这台设备共有30路加热管,由PLC驱动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有15路中间继电器,控制15个电磁气阀;PLC选用的是信捷的XC3系列的,同时配备了远程GPRS模块。
现在问题来了,客户要求控制柜内所有固态继电器、中间继电器出现故障时候,我们设备制造商能够通过远程联机,准确的找出出现故障的固态或继电器或空开,以便于使用方能及时的排除故障,请问这个该怎么做呀?首先,远程联机是没问题,有GPRS模块;只是怎么去检测哪些元器件的好坏???
望大家给点建议,谢谢!!!
具体见下图.....
我想在柜子面板上做小指示灯,比如:

从1P空开下口接一个支路到小指示灯,空开输出有电,该指示灯就会亮起。

在固态的出线口接一个支路,到面板上的另一个指示灯,只要输出有电,该指示灯就会亮起(但固态继电器在不工作时候也是有微弱的电流输出,就怕有误亮起)。

PLC输出控制固态的是24V-,并头去面板指示灯.....

最后准备用一块32路的电流检测板检测没个固态的出线电流,有电流皆大欢喜,没电流就参考上面做的几个指示灯判断故障点。

不知道这种方法现实不?有没有其他的更简单的办法?还有,一旦有故障出现了,还有联系现场的人员帮忙看各个指示灯,有没有能做进程序里面的方法,通过远程看程序就能解决的好办法??

网友A:
换另一个思路解决问题:
跟客户签订定期维保合同,规定维保费用(老板高兴死,不但买设备赚了钱,售后也能继续赚钱,并且是X万年费*N年的大赚)表情,维保期内出现故障,24小时或者12小时,再或者3小时内上门处理,否者算违约(要看自己公司有没有这个条件),或者联系本地第三方维修点签订代理上门维修业务合同。

网友B:
何必远程,直接做到现场显示故障不就行了

网友C:
这个不知道你要做到什么程度。
做输出诊断,向来是个麻烦的事情。只有特别重要的场合需要。
你的方案只是个简单方案。
输出诊断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输出结果,一个是线路。你这个属于输出结果。
真正的方案是这样的:在固态继电器输出口,并接继电器,继电器的触点,再回到PLC的DI。
诊断的时候,还需要PLC对输出电路发出驱动脉冲,DI检测脉冲,以确定输出电路没问题。
PLC内部的输出电路诊断,脉冲频率很高,脉冲时间很短,在工艺那边的控制不会算误动作。但确实有灵敏的控制仪表,能被驱动。比如现场的电磁设备,会发出短暂的声音。
你这个这样做,1秒钟大概不会引起加热效果,但是,就怕频繁的检测,影响固态寿命。比如,1分钟或1小时闭合1秒。
当然,你的要求没那么高,只要知道该输出的时候有输出;而不用判断,在没有输出的时候,器件是不是好的,能不能在下次该输出的时候有输出。

网友D:
不难,都有辅助触点之类的,接到plc上面。加远程模块。可以微信或者短信报警。接入mes系统也是没有问题的。 多花点钱而已。

网友E:
利用回路检测
工作时该回路的相关继电器给出信号到PLC

网友F:
报上价格,就怕没下文了。

网友G:
弄上个维修机器人吧……不知道有没有开发出来

网友H:
可以做到,但要另外加钱,加检测元件等等

网友I:
增加PLC输入模块啊,信捷的PLC没用过,不知道输入点电压多少,不过可参考思路。
共30+15=45路输入检测信号。对15路中间继电器,可直接选一组常开点接入PLC输入端进行检测;对固态继电器,在固态的输出侧并线进入PLC输入端,读取固态的输出信号(这个就需要关注你的PLC的输入信号电压了,对此处是有些纠结的,不愿这样做,但要检测固态,无奈之举)。
至于对固态前端的电源信号检测,一、如楼主所说,可从电源处直接引线。二、一般好的空开都有辅助接点选配件的,如果费用允许的话可以考虑。

网友J:
用断线检测不就可以了,我现在做了一个项目,用温控器控制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上有断线检测,温控器上也有加热和测温断线检测功能,然后通过MODEBUS通讯给人机界面,可以再人机界面上显示哪部分出故障了。如果用远程的话,就直接读取温控器上的状态不就好了。

网友K:
难道就不会考虑一下找个售后或维保的么

网友L:
别忘了加个视频监控

网友A:
显示故障是一回事,处理和解决故障,又是一回事,要是客户笨手笨脚,没有基础的电工知识,你白费口舌给客户解释故障点和维修代换的方法,又有什么用处呢?搞出安全事故,你公司就等着赔巨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