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20GM DOG 問題

楼主(2017-09-19):
問題
 原來狀態--  原點時, X軸到 DOG ON, 再持續行走 約5mm,停止(DOG仍ON)
 現況---  原點時, X軸到 DOG ON ,再持續行走 約10mm,停止(DOG仍ON)
            檢查參數,沒有改變過,  DOG 是正常會亮的
 原因---   未知??
 對策----  原點改為 DOG ON後,回頭移動到 DOG OFF ,
           正常動作

  另外X移動會跑過頭,這很特別約3~5mm
請教 有人知道原因嗎? 或是可以討論看看,
感謝~~

楼主:
目前 電控配置 FX2N-80MR
   16-XY 5個
    20GM 2台

网友A:
20gm可以这DOG块设置原点,然后还有一个参数可以设置为电气零点的,有没有可能是这个电气零点的问题,还有就是如果DOG块一直ON的状态,是不是用的伺服编码器的零位脉冲作为回零点的标志的。如果是 这样的话,有没有可能是零位脉冲有问题

网友B:
零相信号计数是DOG开关由ON变OFF时的开始对零相信号计数,达到设定值运行停止,你的DOG开关怎么还ON?参数18:零相信号计数开始点 PR18=0,近点块前端:前端使DOG开关由OFF变为ON开始计数。 PR18=1:近点块后端使DOG开关由ON变OFF开始计数。 PR18=2,不用:不使用近点块!当PR17零相信号计数为0时和PR18=0时,DOG开关一打开或者关闭,机械会在原点回归速度上突然停止,这样会造成事故,因此为保证以爬行速度回零,必须保证零相信号数的设置能在PR18=0时使回零减速至爬行速度。PR20:DOG开关逻辑设置:PR20=0,DOG开关设为常开时,应接入闭合输入,PR20=1,设定为常闭时,应接成常开输入!以上都是书上的内容!所以1:爬行速度是否合适?参数设置没问题检查机械部分是否松动或者磨损?检查编码器零相信号接线或者编码器有问题?

楼主:
二位大哥說的沒錯,問題是解決了,但問題沒找到
推測應該是多了一個伺服編碼器的原點的問題,只是在哪設定這一個功能的地方沒有找到

解決方案,目前是用PR18=1的方式使用,增加掃瞄伺服器原點的速度,但GM上原點+伺服器0點的設定是沒有找到的

    給大家做參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二位大哥說的沒錯,問題是解決了,但問題沒找到
推測應該是多了一個伺服編碼器的原點的問題,只是在哪設定這一個功能的地方沒有找到

解決方案,目前是用PR18=1的方式使用,增加掃瞄伺服器原點的速度,但GM上原點+伺服器0點的設定是沒有找到的

    給大家做參考

软件不错,能否共享一下呢?

网友B:
按照楼主提供的截图,pr18=0,不是=1,front end是前端。pr16是原点,pr24是零点。带abs检测原点和零点都设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