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在变频器维修中的作用

楼主(2017-09-19):
  维修变频器要有深厚的理论基础,较强的动手能力【实践】,丰富的维修经验。我认为理论是第一位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懂原理又有实践经验,维修变频器将得心应手,事半功倍。举例如下:一次客户送修一台250KW变频器,故障启动报GF接地保护。拆机发现缺少电源板,查主回路及其他正常,装上一块新电源板,通电试机。空载及重载【45KW电机】均正常,没出现GF接地保护。给客户送去,客户当时未用,后来想用时,安装完毕后,启动还是包GF,找一台15KW电机试运行正常。客户用备用变频器,带250KW电机正常。要求派人解决,我同事去,换电源板 主板 面板及三只霍尔传感器均不解决问题。公司又派我去,我首先带电话询问客户相关情况,又向我同事了解了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分析时是器的问题,很有可能是三根霍尔连接线有不对付的地方。我准备好霍尔线,电源板 主控板 甚至霍尔,赶往现场,换上三条霍尔线,先空载试机,启动变频器,观察启动及升速情况,测量输出电压,正常。断电接电机线,开车试机,先小频率实验,启动变频器,观察启动与升速情况,变频器没再报GF接地保护,继续加大频率到50HZ,观察升速过程,频率匀速上升,变频器运行平稳。修复。

故障分析:此变频器是采用三只霍尔传感器,对输出电流采样,当检测到电机三相电流不平衡度 超过电机额定电流的百分之五十时,报GF接地保护。产生此故障的原因有四,
1.变频器驱动电路异常。 2.电机故障。 3.电流检测 保护与采样电路 霍尔元件异常。4.IGBT老化。
 此变频器带小电机【15KW】运行正常,说明变频器主回路是好的,驱动电路也是好的,问题出在电流检测 保护电路和采样电路和传感器上。电源板 主板已换 霍尔已换,最有可能就是霍尔线了。
 此问题的解决,是维修者经过缜密分析,对变频器原理熟悉和工作过程十分了解的基础之上,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又影响理论或者上升为理论,然后又去验证实践指导实践,这是变频器维修的正确路子。

网友A:
地区方言太重,看不懂

网友B:
缺少电源板。。。。看不懂

楼主:
变频器出故障时一定有电源板,这么明显的问题2楼看不出吗,电源板用到别处去了,客户没给吧了。请问您认真看了吗?

网友C:
嗯,确实,理论分析很重要,有时候遇到难修的有理论才有方向感

网友D:
楼主的文章表述上再修饰一下,让语言流畅一些,并且修改错别字,就是一篇不错的共享信息。

这个信息,主要是告诉同行们一个解题思路。要通过现象去分析本质,要用理论(原理)去指导自己的实践(工作)。

网友E:
理论指导实践,表情,缺少理论往往像无头苍蝇般

网友F:
没有理论作为基础,就是瞎修,靠运气修。有理论基础心中就有底气。加上细心,必能成功修机

网友G:
回复 网友D:
就是一边不错的共享信息。
版主你也被传染了啊 。

网友H:
很对,理论指导实践,但是维修又必须有发散性思维,其实你的同事已经怀疑到霍尔,但是没想到插簧和线。当然没有你同事帮你把霍尔排除,你不会想到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