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9):
我有两台森兰SB61  37KW两台变频器,一台运行一会儿报故障PLo.一台运行一会报OC,把驱动的光藕和驱动电容都换了把模块上的电阻也都量过了,阻值都对的,运行时母线串灯炮运行后测驱动电压,也都差不多。陷入困境中,求各位大师指点一二,万分感激。null

网友A:
OC就是模块压降过大,从原理分析比较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师您好,请指点一下,该检查的和该换的都换了,驱动部分的,底下模块上的并着的电阻和稳压管也量了,都好,模块也换过了,谢谢还有输出缺相这个PLO这个故障?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和电流检测也有关系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几个插座附近的二极管

楼主:
要不把电流传感器也换了,它是两个200A的霍尔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也有量过,都一样的呢,大师,还有PLO这个故障是哪个触发报的?

网友C:
搞技术,可不能差不多啊。模块确定好了没,机器服役几年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软件没有检测到某相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就是说电流检测回路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不能差不多,机器有6年了,应该算了是用的时间长了。都能开一段时间,然后就跳故障一台OC,一台PLO,我把模块都 拆下来一个个量,一个个触发都好的,把驱动电路的电容光藕也都换了,但是问题依旧

网友D:
应该是电流检测问题,检查一下电流检测回路吧。电流检测有问题也会报oc和ol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了,我把运放和电流传感器都换了,运放周边的贴片电阻都测量了,运行用万用表测量UV.输出电压与UW输出电压相差4伏,是不是驱动也有问题?

网友E:
楼主是把相应电路的关键器件都换了,如电流互感器、运放。我不赞同这样做。在此过程中有可能是扩大了故障。
先落实故障所在,报OC有起码有两个来源,驱动电路,由光耦报出;再者,由电流互通感器或后级检测电路报出。
落实光耦和互感器是否报警,比较简单,在安全模式下屏蔽一下,或上电测量一下就有结论。
复杂一点的是电流检测后级电路,落实到这片电路也不难,难在在这片电路中找到故障点。
可以按先两端、后中间的步骤进行检修。两端,即互感器信号输出端(前端)和MCU电流检测信号输入端(后端)。发现问题后追或前追。如后端,我是直奔后级运放的输出端、比较器的输出端和MCU钳位输入端这三点。当然这三点的正常状态须心中有数才好。
如某级放大器的状态不对,通常检测一、两个点的电压值,马上反映出是放大器芯片损坏或外围电阻损坏,检测比换件更容易也更简单。如互感器,测静态输出端电压,已经可以确定是否为其报警,干嘛要换掉呢(几十大元,甚至上百大元啊)?换下来也费不少劲啊。
在我看来,楼主是弃简从繁,一定程度上给自己制造了路障。

网友E:
另外,如果不规则乱报故障,可能为+5V供电偏低或有干扰信号存在。
关键还是落实到相关检测电路。

楼主(2017-10-20):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把相应电路的关键器件都换了,如电流互感器、运放。我不赞同这样做。在此过程中有可能是扩大了故障。
先落实故障所在,报OC有起码有两个来源,驱动电路,由光耦报出;再者,由电流互通感器或后级检测电路报出。
落实光耦和互感器是否报警,比较简单,在安全模式下屏蔽一下,或上电测量一下就有结论。
复杂一点的是电流检测后级电路,落实到这片电路也不难,难在在这片电路中找到故障点。
可以按先两端、后中间的步骤进行检修。两端,即互感器信号输出端(前端)和MCU电流检测信号输入端(后端)。发现问题后追或前追。如后端,我是直奔后级运放的输出端、比较器的输出端和MCU钳位输入端这三点。当然这三点的正常状态须心中有数才好。
如某级放大器的状态不对,通常检测一、两个点的电压值,马上反映出是放大器芯片损坏或外围电阻损坏,检测比换件更容易也更简单。如互感器,测静态输出端电压,已经可以确定是否为其报警,干嘛要换掉呢(几十大元,甚至上百大元啊)?换下来也费不少劲啊。
在我看来,楼主是弃简从繁,一定程度上给自己制造了路障。
感谢咸大师指点,我已修好一台报OC的,故障原因是驱动电路上的对管出问题,换好现在一切正常在开。谢谢??

网友F(2019-04-09):
回复 网友C:
有这个的图纸吗?

网友G:
把板子单独加电,主回路单独调压加电,先启动板子,慢慢调母线电压,测驱动,测Vce检测电压,测互感器输出点,测输出电压上下桥直流分量平衡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