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9):
请求一个三菱PLC编程USB数据线驱动

网友A:
哪种USB电缆,如果是自带USB口的,这驱动在安装编程软件时自带到电脑中了,安装时只要找到这文件就可以。

网友B:
有没,明天可以发一个给你

楼主:
PLC自带的USB接口

网友C:
引用 楼主:
PLC自带的USB接口
如果是GX WORKS2 1.555D版本之类,软件安装好就会自己安装USB驱动,以前版本需要自己到安装目录找驱动文件夹,见图(安装在D盘)

网友D:
plc自带的那在安装软件的是就有USB驱动了,你只需在选择通信方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