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9):
之前用STEP7 5.5写过OB35循环中断模块来做1s定时。100ms循环计数一次,1次就是1s,1s再计数3600次就是1小时。

现在用博图软件来做上升沿触发变成了上下标的形式了,发现每次只能计数一次,有没有大神指导下怎么用改过后的上升沿触发这个指令

网友A:
计数器本身就是检测输入的边沿触发,你为何还要加边沿触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在OB35循环中断里面不加边沿触发也只能计数一次啊,以前我在STEP7 5.5版本里面在OB35里面用边沿触发是可以循环计数的

楼主:
这是之前用STEP7 5.5版本做的ob35循环计数,就可以的,现在触发方式变了就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之前用STEP7 5.5版本做的ob35循环计数,就可以的,现在触发方式变了就不行了

计数器都不用,定时中断下面执行程序就可以了,也不需要设定100MS,完全可以设定60000MS来执行,这样一个比较指令就结束了。另外,对于边沿触发的检测请使用全局变量,例如M,DB。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用累加器的确很方便啊!我来试试
今天我在主程序中直接用时间累加器来做的,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