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9):
跪求资料或者实例,希望大侠指导,本人菜鸟

网友A:
看下模块手册
有例子程序
可以照搬照抄。

网友B:
找变频器和PLC模拟量控制模块手册看一看,手册上有实例。

网友C:
自己去官网下个手册

网友D:
你的模拟量也就是控制变频器速度罢了,三菱FX3U驱动模拟量大大简化了,例如你直接用FX3U-4DA-ADP,就是直接往特殊寄存器写数据罢了
当然你的不同模块位置寄存器不一样